安泰克VP450P维修成功一例,有可能是通病

楼主(2020-05-13):
电源型号VP450P ,电源是客户坏了送的。电源有时风扇转一下就停,有时能开机几分钟然后停了就再也不能开机了,要断电一断时间才能再用,但是不稳定。正好手上有一块差不多的料板。用替换法,费了半个月的功夫考修好。短IC23脚,5v待机,3.45V 12.15v 5.1V.378V都有,应该没有问题。原IC wt7525 更换为了ps223,问题还是一样。6800换过。431换过。733l换过,6800拱电电阻,检测电阻都换过问题,. PG信号1K电阻换过,主开关管换过。5V 12V消特管换过。问题一样。最后换了3.3V肖特管。解决。可能是软故障,运行了一天没再出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是个通病。

网友:
楼主3.3V肖特管用的何型号?..........

网友A:
费这么大的工夫,修这么个电源有意思吗?

网友:
3.3v 肖特管是3045

网友:
修好了省好几百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比看抖音强

网友:
厉害厉害!我手上有一个副电压只有3.6V,你有什么维修思路吗?假如的它的故障在高压区,待机IC,TNY277PN

网友:
待机电压3.6V  重点查431和光耦

网友:
431光耦都换过了,431的取样电阻也没有问题。假如它的故障在高压区,会是哪个元件呢?

网友:
我觉得是各路电路反馈不正常,就容易导致控制ic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这么大的工夫,修这么个电源有意思吗?

有时候是享受修好后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这么大的工夫,修这么个电源有意思吗?

维修乐在其中  你不懂

网友:
生活在于折腾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能查看一下各路的波型,问题就容易多了。示波器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