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西数硬盘换磁头和电路板后仍不认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13):
本人西数500G硬盘损坏,BIOS下不认盘了,换了同型号的磁头在BIOS下看不到,又换了和新磁头同一盘的电路板后在BIOS下能看到,但读不出型号的容量,是怎么回事?求高手帮忙解答!      换磁头是在无尘环境下进行的。

网友:
读不出型号和容量

网友A:
       看来是是要里面的数据啊。这样不认盘很正常,因为硬盘的固件是在电路板上有一部分(硬盘的BIOS),另一部分在盘体的盘片上(也就是说盘片的负磁道区),你换完磁头和驱动板后,驱动板中的参数和盘片负磁道区的不匹配,当然不认了,在BIOS下认只是硬盘的安全模式,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有PC3000之类的就好了。匹配一下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要匹配

网友:
数据恢复 现在在利润还可以

网友:
换了磁头直接认盘的,极少数能直接认,一般要挂PC3000或MRT才行

网友:
盘面01/0A,47/4f启动固件要和bios的匹配,有验证码

网友:
配磁头  做热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是要里面的数据啊。这样不认盘很正常,因为硬盘的固件是在电路板上有一部分(硬盘的BIOS), ...

没有PC3000之类的

网友:
得开盘了吧。。。。。。

网友:
那就别搞了。不会成功的。

网友:
固件坏了吧,可以热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