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13):
     休息了一天,现在修的少了,昨天都是拆拆就好了,就没发出来。

     型号:惠普TPC-125
     故障:不定时花屏 板号:LA-D704P
     维修过程:这个原来是键盘坏,换了键盘后说不定时花屏。经过测试发现确实放久了会花屏死机,先换了内存测试后故障依旧。拔掉电池烤机后发现是花屏后,电流掉到0.11左右,关机再开也是这个电流,拆机等待故障出来后测试电压,内存电压不出,正常能显示的时候测到内存电压只有1.0V,四代内存应该是1.2V才对,而出故障的时候正是内存电压不出,这个板号论坛有图纸,但是对不上。我这个是4.0版本的,对比了内存供电芯片脚位和某宝查询,内存供电是RT8207P,可以与J7  RT8207M代换,找了一个换上打值都正常后,上电测试内存供电1.2V,烤机几个小时都正常

     型号:惠普840 G3
     故障:进水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进水稍微有点严重,洗干净烤机后再看其实就是发白的地方多而已,洗干净后只是有一点点脚位腐蚀,把芯片拆下来打值刮刮,重新焊回去后,整板打值无短路,上电后电流一路小跑已经亮机,装机进系统测试除了键盘坏其他都正常。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是被人家搞过的,键盘鼠标排线接口都被人家给拆掉了,电池也没有,拆下板子发现EC旁边有一点点进水,洗板水刷刷后,料板拆了一个键鼠接口装好,上电进系统测试键鼠都正常。

     型号:联想B470E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以为是铁皮管通病,拆机后直接拆掉铁皮管打公共点的对地值,结果还是短的,好吧。。。。烧机大法发现是CPU上管的滤波电容短了一个,拆掉后找上管改上去后,全部打值正常,上电触发正常显示。一般这种通病机我们都会把铁皮管改了,不管是修什么问题,不然客户要是下次又烧了,然后CPU也烧了的话,跟客户就不好说,客户不懂只会说你们没修好,所以还是一次解决比较好。

     型号:惠普CQ40
     故障:上电不显
     维修过程:看电流已经过内存了,应该是显卡。AMD的机器,拆机看了北桥是034,不带集显,直接加焊显卡,上电测试显示正常,进系统跑鲁大师也正常。

网友:
感觉就是在捡钱一样。内存供电拿个修起来麻烦

网友:
每天修的机器挺多呀

网友:
学习了。。。。。。

xpbzd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思路清晰,干活犀利。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每天修的机器挺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客户不懂只会说你们没修好,所以还是一次解决比较好。这句话赞了,鼓励楼主多发帖

网友:
怎么才能晓得这些供电该是好多伏啊,书上也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