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13):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花屏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故障描述为开机花屏,开机测试和客户描述的故障一致,直接拆机发现是个搬板的机器,硬盘,CPU已经动过了。

  花屏的机器再结合机器维修情况很大可能是吹cpu的时候吹到cpu上面的GPU电感了,cpu、边上的电容电感上面有很多软胶一吹很容易爆了导致元件虚焊,所有处理cpu的时候最好是把软胶清理干净。

  更换一个电感,触发上电机器正常。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看过太多的帖子啊.都是大货干完!问题最后出现在细节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