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MOS管短路结果爆了一个电容

楼主(2020-05-13):
主板CPU供电MOS管短路 开机炸了一个电容 是3v820的 手上没有合适电容 可以用2.5v820的替换吗      知道电容要大不要小 这差距不会太大吧 不敢试 怕又咋

网友:
这是固态电容吗?也炸

网友:
可能不稳吧 顶多又炸

网友:
固态  本来有个MOS上管短路 换了 结果这个电容就爆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2.5v的 结果cpu 保护了

网友:
电压一样,容量大一点没关系的,不能小了

网友:
华硕换电容反着装。

网友:
完全可以,,CPU供电也就1.48v左右,

网友:
如果这个是滤波电容,2.5肯定可以,因为cpu供电也就1.2左右

网友:
佔计cpu挂了

网友:
楼主情况如何

网友:
amd的u吧,可以替换的

网友:
当然是可以了

网友:
这说明你Cpu供电输出高与电容耐压啊   这组供电上下管是不是有坏了

网友:
这组驱动芯片 应该也坏了   你看看阻值有没有不对称的

网友:
CPU坏了  电源管理芯片也坏了:kuqi:

网友:
固态电容爆的还真不多。

网友(2020-10-18):
换个同型号的也不一定行,可能还有地方短路

网友:
还别说 华硕的板子上面电解电容的安装图式都是反的 哈哈 头一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