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幕lcd高压版如何焊接求

楼主(2020-05-13):
lcd屏幕lcd 高压版 如何焊接 求助高手
lcd屏幕lcd 高压版 如何焊接 求助高手

网友:
没压屏机 放弃

网友:
有这功夫换张屏收钱他不香吗?

网友:
这个看你的焊功了。。要是在屏的那边真的是没辙了。。

网友:
师兄 你那里有压屏机吗?付费修

网友:
有卖那种头的,T型铜的

网友:
焊接材料不好找 难道要用焊锡丝吗

网友:
需要一点导电胶   然后站好用t形洛铁压就ok

网友:
貌似不行 用烙铁压 只能粘接 不导电 需要高频压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