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B85 PRO GAMER ME固件版本 无

楼主(2020-05-13):
收了2块 ASUS  B85 PRO GAMER   都是被刷过BIOS.  经过上电测得 ME供电1.05V 低 0.3V   通病 更换供电芯片. 顺利点亮. 问题来了. 准时40分钟掉电. 再开机也可以就40分钟. 进BIOS 发现  ME固件版本  无.  刷了好多BIOS都不行 .官网的初始的BIOS 转BIN  也刷了都不行.求大神支招.

补充内容 (2020-10-13 12:46):
修好了. 最后 换 桥了.卡63 时间长, 刷了工厂BIOS. 开机很快.

网友:
你找一个编程器备份的固件,用软件查看me的版本,然后找空白的me,替换到编程器固件中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

主要是气质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看来又只有换桥的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灌水 啊 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又只有换桥的份咯

感觉 桥没坏.

网友B:
通病来的,没得想的,1.05v挂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這裡的作法僅供您參考:
1.用燒錄器刷官網的第一版,原始ME比較舊也可以正確啟動
2.待第一版ME正常後再升級BIOS

网友(2020-07-01):
引用 网友B:
通病来的,没得想的,1.05v挂了就是这样的

能详细说说吗?我有块z87也一样,怎样刷也无me,我也感觉是桥坏了

网友(2020-10-13):
修好了. 最后 换 桥了.卡63 时间长, 刷了工厂BIOS. 开机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