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ISK LA-D562P REV1.0 板载的内存发烫伤,干掉板载内存颗粒后,外插单条...

楼主(2020-05-13):
联想110-15ISK LA-D562P REV1.0 板载的内存发烫伤,干掉板载内存颗粒后,外插单条内存亮机,搞好,有图,无含金量,手法要熟,颗粒边的槽口易受热风考变形,朋友们,下手要小心了。

附原厂BIO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网友反馈 :
拆了,不会自动启用外接内存 的
还得刷屏蔽内存BIOS
希望修到这个的回帖验证
            --------版主留

原厂联想110-15ISK LA-D562P REV1.0.BIN

网友:
这个不用屏蔽吗  直接拆了板载就外插就可以了吗?

网友:
是的。板载的内存发烫伤,干掉板载内存颗粒后,外插单条内存亮机,搞好,有图,无含金量,手法要熟,颗粒边的槽口易受热风考变形,朋友们,下手要小心了。

网友:
666学习受教了

网友A:
可以该电路 不拆颗粒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该电路 不拆颗粒可以不

楼主都说了,发烫,你不拆掉,内存控制IC电流大,也会烧IC 的,要拆

网友:
楼主,这个有图纸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
华硕有插槽的机就是好,有些没有只能换内存芯片了

网友:
这样都行啊,涨知识了,我以前修的都是换,那个坏了就换哪个

网友:
之前我也搞过一台

网友:
不用屏蔽的吗???

网友:
应该不是所以的可以拆吧  怎么判断拆还是换?

网友:
有内存槽的,拆内存颗粒,不用改电路不错,下次也可以这样操作了。

网友:
这个不用屏蔽?这个轻松搞

网友:
自动屏蔽半载内存设计的挺好

网友:
联想有这么简单么 电路都不用动

网友:
这个内存颗粒需不需要改电路屏蔽板载内存呢?

网友:
还好 不像华硕那样要屏蔽

网友(2021-02-22):
可以不错,竟然不用屏蔽

网友(2021-04-27):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是如何知道内存那里问题的。

网友:
我刚刚拆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