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16年 进系统桌面运行鼠标转圈和重启五国语言 做个记录

楼主(2020-05-13):
同事收到先帮客户备分资料 到我收上跟着自己的经验换了u 换了问题一样

接着因为没有这内存就换成了4g内存 要改电阻 图纸上有 测机 问题一样

前后分别换了bios芯片 U9300芯片 后来重做ec好了 修了差不多一天了

机器ok 做过记录 以后遇到这问题直接干ec
希望修到这机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把他秒掉 最好可以加点分

网友A:
果然只是记录,,,,,,,,,,,,,,,,,,,,,,,,,,,,,,,,,,

网友B:
5国语言的图竟然没放上来   楼主这个稳定了吧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一定要做好散热,要不然会返修

网友D:
手里也有一台这本子,重植CPU可以亮机了,但有时不认硬盘,估计也是CPU坏了

网友E:
这个机器不好修哇。。。。上次有个type-c升压有问题的都没修好。。。。不稳定的机器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国语言的图竟然没放上来   楼主这个稳定了吧

要换ec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不好修哇。。。。上次有个type-c升压有问题的都没修好。。。。不稳定的机器也很多

除来把板层吹短了先 都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不好修哇。。。。上次有个type-c升压有问题的都没修好。。。。不稳定的机器也很多

是高温吹断线 有这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一定要做好散热,要不然会返修

用苹果系统保三个月 用window不保的 修前和客户说清楚就好 一般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也有一台这本子,重植CPU可以亮机了,但有时不认硬盘,估计也是CPU坏了

你这个应该是硬盘主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只是记录,,,,,,,,,,,,,,,,,,,,,,,,,,,,,,,,,,

是的 修机器就是要快 有记录就分分鈡好了

网友:
cpu都换了 不把问题死磕出来  没有进步

网友G:
16款比15款还靠谱点,15款就是垃圾

网友:
楼主精神可加!!!

网友:
引用 网友G:
16款比15款还靠谱点,15款就是垃圾

是的 15款UMT板层会吐血的 基本修了都返修还修不好 板层断线了

网友H:
为啥不先易后难?直接就干上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不先易后难?直接就干上CPU了

因为重启五国语言进系统后有报错提示 大概意思是死机 什么cpuxxxx 还有客户是用windows的就先入为主的换U 毕竟U也不贵 是的以后会先易后难的 也是个教训

网友:
能修好 技术牛

网友:
这个机器用WIN系统  就是个BUG  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苹果系统保三个月 用window不保的 修前和客户说清楚就好 一般没有返修

哈哈,windows不保的话可能百分之八十的人就不修了。。。。

网友:
U9300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不先易后难?直接就干上CPU了

人家的技术换cpu属于易的范畴

网友:
看来是修苹果的大神

网友I(2020-07-03):
接到一台,动一下键盘就重启。重启以后就进不去系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接到一台,动一下键盘就重启。重启以后就进不去系统了。

外接系统试了没

网友:
这机器cpu容易坏,不稳定的居多。。。用windows的坏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系统试了没

系统排除过了,

网友:
做记录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网友:
大神这技术有点厉害啊

网友:
不是吧  又是换CPU改电阻  厉害啊

网友(2021-11-29):
收藏  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牛逼,我接了台无显示,加焊CPU显示了,开机显示LOGO正常,
进度里面就方块花屏,什么问题

网友(2024-11-05):
手上正好有一台, 有时候五国语言 ,有时候 文件夹问号

网友:
A1534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A1534 820-00045-11.pdf

Apple Macbook A1534 820-00045-11 点位.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