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5348 原厂BISO 某宝购买 版号:LPPLP-RH/TH

楼主(2020-05-13):
DELL 23-5348 原厂BISO  某宝购买
DELL 23-5348 原厂BISO  某宝购买
DELL 23-5348 原厂BISO  某宝购买

版号:LPPLP-RH/TH

网友:
有 4M  8M    512的不要动

网友(2020-08-21):
为什么不能动

网友:
动512会不显示

网友(2021-02-21):
可以亮机,但慢,应该不是原厂的。

网友(2022-07-06):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戴尔inspiron 23 model 5348一体机,故障现象:插电电源指示灯橙灯一闪一闪的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测量电源ATX绿线为0.07V不对,正常为5V,说明电源坏了。修好电源插电风扇转一下停自检过后按开机键风扇转了屏幕有显示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