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供电主板电路

楼主(2020-05-13):
我太难了  为了修主板  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还是没有头绪  IC启动电压没有

网友A:
   一个 电源板 30 左右 。。修 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 电源板 30 左右 。。修 啥

玩的就是技术

网友B:
这电源很好修,不起振查IC VCC是否12V以上,目测你使用的1脚电容的大多是LD7576 ,是电阻的基本是LD7575。IC VCC如果跳动一个负载有短路一个自身VCC整流有问题。

网友:
是芯片给拉低了吧

网友C:
太麻烦还不如直接订一块板子咯,  这么便宜 ,没啥价值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很好修,不起振查IC VCC是否12V以上,目测你使用的1脚电容的大多是LD7576 ,是电阻的基本是LD7575。IC ...

牛逼啊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还不如直接订一块板子咯,  这么便宜 ,没啥价值 、。

维修的乐趣 在其中  无所谓价值

网友:
后级输出5v 12v有没有测量。后级短路也会这样。主要是你这什么测量数据都没有,没法帮你。

网友D:
300V有没有?ic启动电阻测量了没有,ic工作电压测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V有没有?ic启动电阻测量了没有,ic工作电压测量了吗?

300V有 启动电阻过后就是0V ic工作电压0V

网友:
玩?你可能需要一个示波器啊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那么还需要个1:1隔离变压器

网友:
再串个灯泡齐全了

网友E:
要么启动电阻要么IC挂了,这个还是好修的,就是有些六脚IC型号查不到

网友F:
启动电阻过后变为0伏,那不就是启动电阻断路了吗?

网友G:
楼主是在考大家呢!电路图都画到这份上了。我就不相信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么启动电阻要么IC挂了,这个还是好修的,就是有些六脚IC型号查不到

IC挂掉的多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启动电阻过后变为0伏,那不就是启动电阻断路了吗?

我拆下来都量过  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在考大家呢!电路图都画到这份上了。我就不相信没修好

还在学习中

网友:
跟3842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拆下来都量过  是好的

启动电阻上端有电压,下端没有 ,是开路了或者电阻阻值过大,如果电阻正常,那可能是焊点虚焊了。

网友:
8个脚有型号的还好办,要是6脚丝印的那就不好办了,基本换板还划算

网友:
通电看看12v 5v有没有 还是电压低   直接没有那就看电源芯片 开关管  保险 整流桥   电压低看看高压板后极  肖特基二极管  三端稳压管  关偶  电源芯片  50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