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M7400复印发白 打印扫描正常

楼主(2020-05-13):
联想M7400 打印正常
复印的话,A4纸长边2个边都发白。

考虑是不是扫描仪问题。
扫描出来的打印又很清楚

这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求指教

网友:
打印没问题   先把扫描玻璃用酒精搽

网友:
打印正常不代表硒鼓就一定是好的,先换个硒鼓和粉盒

网友:
先换个粉盒试试吧,

网友A:
清理粉盒刮板积碳。

网友(2020-08-19):
你设置的问题,你看看你的复印设置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粉盒问题,换粉盒吧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

网友:
机器设置的问题。首先扫描和打印正常就和硬件没啥关系了。在复印设置里把浓淡度调整到中间值,再把复印模式变成文本模式或者文本+图片模式。

网友:
设置复印浓度加深,清洁标白。还这样建议换扫描头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 再不行就跟换耗材 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粉盒刮板积碳。

哪都有你,你说的不对

网友(2021-03-19):
复印换成文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