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 DAAM9AMB8D0不定时掉电偶尔开机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0-05-13):
DELL 15-7559 DAAM9AMB8D0不定时掉电偶尔开机没有CPU供电

刷BIOS没有用偶然在CPU旁边电容空位上
加了几个电容解决问题了
希望能给后面修到的师傅们一点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被东芝的大电容搞怕了 ,现在有时也会加

波波看下就行

网友B:
以前被东芝的大电容搞怕了 ,现在有时也会加

网友:
这个是哪个工厂代工的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波波看下就行

示波器还不太会用请指导下!: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还不太会用请指导下!:ciya:

找个教程看看就行

网友:
看了   感觉不科学  没根据

网友:
多大电容看不清!

网友:
难道是CPU电容设计太少,时间长了,滤波不良。

网友:
被东芝的大电容搞怕了 ,现在有时也会加

网友:
两边那两个电容有一个容量有问题了   你补这一个相当于换个好的上去

网友:
感觉还是不太理解,偶发掉电补电容可能有用,但是不出CPU供电的话。。。

网友:
这机器的cpu容易挂

网友(2026-02-06):
这机器,CPU供电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