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显卡 V星维修心得

楼主(2020-05-13):
其实也没有啥,蓝天显卡mxm都差不多维修的时候建议反光下可以看到七彩色,说明长时间高温,包括闪存也可以以此看寿命,也可以以此判断维修方向。V星呢三路攻电的反光,中路电感感温,pcb变色肯定处理器挂了,但不影响开机。就这些,随便发发

网友A:
MXM 接口 显卡简单得很,插一个 代用测试显卡 就知道 了。。。我最喜欢这种机器 排除法 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MXM 接口 显卡简单得很,插一个 代用测试显卡 就知道 了。。。我最喜欢这种机器 排除法 很简单。。。。。

是的9系的都好修,10系以后只要坏,百分百换核心……

网友B:
主要没图纸呐 ,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没图纸呐 ,不好修

没图纸,找好板抄一遍板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言重了,随便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