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颈B85M-F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0-05-13):
拆掉风扇座上面的S72,一次点就亮,两块都是这问题。

网友:
如果能说明一下故障,分析一下电路就完美了。

网友:
那是 VRMPWRGD信号开启点。点赞

网友:
看来是通病,已加分

网友:
通病吗,这个好像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风扇座上面的S72可以圈出来吗?在哪里

网友:
没有说明是什么现象

网友:
赞一个! 来学习了。。。

网友:
PQ803,会造成没有VRMPWRGD信号,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点位图上好像没看到有个S72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座上面的S72可以圈出来吗?在哪里

见图红圈处

网友:
瑞峰科技99 发表于 2020-5-14 1

网友:
好像真是通病,多谢分享,多加些文字说明原因会更好点。

网友:
就是CPU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