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81M不触发

楼主(2020-05-13):
接一朋友电脑,故障:按开关完全没反应 维修:拆机后,测桥待机供电发现不正常,没有输入。发现1117输入正常,没有输出电压,测下挂两个电阻短路,更换后依旧无输出,只能在更换1117。更换后,电压正常输出,机器也顺利开机。新人首次发帖,请大神多多批评指导。

网友:
电阻能短路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最好能把坏的元件单独拍一个拆出来的图,谢谢

网友A:
1117易坏,不正常的直接换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易坏,不正常的直接换就是了

没有输出,不是一点没有,测的是0.5左右,所以我开始不确定是不是1117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