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382通病

楼主(2020-05-13):
最近修了很多这种机器机器,戴尔和联想,就是桥和cpu一体的,都是上电掉电,没有cpu供电,发现3v5v瞬间没有,公共点拉低,拆掉Ncp81382,没有拉低现象,但是掉电,直接更换Ncp81382亮机,81382和81381通用,看pdf只是81382比81381输出电流大。暂时没有发现集显那个坏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下次可以有这个芯片的板,多加注意下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拆掉IC  通电了,没有拉低现像,但是掉电,
我觉得是骗分贴。
拆IC  你通电试试
我就不相信不会大短烧U

网友B:
拆IC,上管G极悬空,通电高电压不直接进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IC,上管G极悬空,通电高电压不直接进CPU了?

IC场管一体的

网友:
确实 遇见几次 都是烧坏这个 IC。。。。。

网友:
芯片场管一体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拆掉IC  通电了,没有拉低现像,但是掉电,
我觉得是骗分贴。
拆IC  你通电试试

IC场管一体的,烧啥,芯片啥样你都不知道

网友:
鼓励楼主多发帖,加分

网友:
具体是哪款主板没留意到,这样的芯片也不好找

网友:
看来这个芯片很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拆掉IC  通电了,没有拉低现像,但是掉电,
我觉得是骗分贴。
拆IC  你通电试试

这个是mos管一体的

网友(2022-01-05):
没有遇到过   下次试试

网友(2022-02-19):
14236主板都是用这个ic

网友:
我也遇到THICKPAD S5 板号:la-d213p ,感觉代码跑的快亮时掉电,掉电时3v 5v会瞬间拉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试一下

网友(2022-05-30):
一体的容易坏,集成度越高越容易坏

网友:
集成MOS管的是不是容易坏些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24-09-07):
上个主板照片

网友:
查了下  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