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老古董の L-A690 风扇转速低

楼主(2020-05-13):
老古董联想L-A690
没有原装风扇。配了个超频三莲花扇。
发现转速很低,只有800多转,cpu温度很高。

风扇调速芯片W83391TG,内置三组运算放大器,控制外面的mos管,
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有一定发热量。
属于运放+mos 调压方式。cpu fan,sys fan均为3针调速。
三针: 黑 --gnd,红--供电,黄----转速信号反馈。
这组电路,控制的就是红线上面的电压。

刚开机时,红色线电压5v左右。联想原装风扇在此电压下,应该转的比较快。
超频三莲花扇,5v下,转的极慢。导致温度很高。
想办法把红线初始电压,调大一些,调到7V或者9V,这样可以满足基本散热要求。

查W83391TG数据手册,引脚定义如下:

结合主板图纸

fan1 in :cpu  pwm信号,来自于主板IO芯片120脚
测试发现,这个信号跟cpu温度正相关。温度越高,电压越高
起始电压大概在1.08V左右,温度最高自动关机时,测得2.2V左右。
fan1 drv:场馆Q78  G极驱动电压,起始电压在4.5V左右
场馆Q78完全导通时,+12V全部加至风扇2针 红色线,此时风扇转速达到最高。
问题来了?:
完全导通时,场馆S极是12V,G极电压要远高于12V才可以驱动管子完全导通。
U45调速芯片,供电是12V,如何做到输出高于12V的?

这2颗电容引起了我的兴趣。

英文意思 自居升压电路
通过这2个小电容,配合芯片内部电路,将电压提升到最高24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内部原理框图如下:

就是3组运算放大器
fan1-in:cpu-pwm,来源于IO。接第一组运放 +极。
fan1-sen:+12V,过mos管损失一部分线性压降,剩余的压降通过2个电阻分压,产生。

运放 +—端经过比较后,经过固定倍数的放大,产生等比例的电压,加至fan1-drv,驱动场馆G极,
场馆工作在放大状态,可以产生线性的压降,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
12V减去mos管上面的压降,得到的电压,兵分2路:
1路加到风扇红线,驱动扇叶转动。
1路经R846 (10K),R848 (3.48k),R848分到的电压,即为fan1-sen
调节转速的重点:就在R848电阻上面
这个电阻阻值,对于超频三莲花扇来说,有点大了。
当我用镊子,直接短接R848(相当于fan1-sen为0v)时刻,风扇转速直接最高,mos压降为0,G极24V。
但这样,就不会调速了。
从报废显卡上找了个1K的 102贴片电阻,替换3.48K原电阻。
这样相当于增大了运放+-极电压差值,运放输出的电压就会增大。

更换后,开机转速 提升到了1960转
风扇供电针起步电压10V。
只能找到这么个102贴片。比较适合的,应该在2K左右。

网友A:
还有这心思研究老古董, 悠哉悠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心思研究老古董, 悠哉悠哉嘛。

主板常新,知识不变。老板子随便折腾盘,不心疼。糟蹋完了,直接卖破烂

网友:
一贴封神

网友B:
楼主好闲情。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闲情。赞了。

主要是我没有啥业余爱好。正常开店搞电脑。收工后还是研究电脑。

也不打牌,也不喜欢钓鱼。还基本没休息时间。全年也就春节休息几天。

每天早9点到晚12点,每天工作11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没有啥业余爱好。正常开店搞电脑。收工后还是研究电脑。也不打牌,也不喜欢钓鱼。还基本没休息时 ...

好男人,看你的头像就知道是个比较宅的技术男。你媳妇这得是前世经过多少次回眸才换来今世的你

网友D:
楼主好耐心 不过楼主的发型好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耐心 不过楼主的发型好帅哦

这是寸发,一直长到很长头发,才理一次。
为了省钱。理发太贵。
现在买了个理发器,自己理。
现在1周理1次,打理的比较精神了。
那时小年轻时候的状态。

网友:
这个和我前几天 在修的汽车 空调风速调节电路 一模一样  通过调节占空比 来调节电机转速

网友:
我就佩服你们这对技术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