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P重摔无基带维修案列!

楼主(2020-05-13):
  此机是同行送修的。开始故障现象为通话无声音.无免提.无法录音.于是根据以往经验判断故障现象为大音频不工作导致的问题。拆机更换大音频声音故障解决准备装机。再次开机后居然无基带。考虑本来是摔机可能是修音频时导致主板基带电源脱焊。重植基带电源无果短接接地点无效。测量PP1V0线路供电正常。对地阻值偏低接近短路。此时考虑肯定是基带CPU问题了继续拆下基带CPU。拆下后发现焊盘掉很多点。显微镜下补点后装机还是无基带。此时心中犹如一万个水蛭在蠕动。。静下心吸了一颗烟。整理好思路后继续拆下基带CPU测量焊盘低脚。发现焊盘Y9脚BB_USB对地无组织。加热主板后组织偏低。查看图纸显示此脚为基带芯片内部USB参照信号。是通往主板背面R5806电阻。显微镜下抠掉重新补点后。重新装上基带CPU此时故障排除!

网友:
是通往主板背面R5806电阻。显微镜下抠掉重新补点后。重新装上基带CPU此时故障排除!飞线补点?

网友:
同问,飞线补点?

网友:
应该是在主板点位飞线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