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安装显卡驱动蓝屏有通病没

楼主(2020-05-13):
g50-80 安装显卡驱动蓝屏有通病没。供电都正常啊,谁修过

网友:
那就是显卡核心坏了吧,

网友:
gpu 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是独显就禁用独显算了,这个本子反正也不是游戏本

网友:
如果驱动没有问题 ,那基本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拆了显卡,试试吧。

网友:
如果蓝屏代码007的话,基本判断显卡脱焊了,遇到过。。

网友:
上驱动蓝屏 显存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可以禁用吗?好像好多笔记本都不能在BIOS里禁用了

网友:
装显卡蓝屏,看能不能改集显

网友:
解决了 显存的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核心坏了

网友:
改集成试试稳定不

网友:
干嘛不加焊下呢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不行就换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