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没有电池能开机进系统吗

楼主(2020-05-13):
A1708没有电池能开机进系统吗,手里a1708裸板放段时间插电能自动触发,拔了再插没有升压,装好电池一次都没触发过,没升压,现在电池没电了了,如果电池坏会导致不升压吗?

网友:
可以的 但用适配器可以进的

网友:
可以的  不需要电池也可以进系统

网友:
你这是典型的type c芯片不能升压的问题吧  ,是不是一直处于5v输出的状态

网友:
不接电池有时候可以亮没接电池显示电量低,接了电池插电有时候自动触发掉电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