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每日一问 003

楼主(2020-05-13):
开始接触 主板电路 方面的维修

自己的学习思路如下
      电子电路基础知识
      络铁焊台 热风枪焊台  万用表  可调电源 等维修工具的熟练掌握
      。。。。。。。
      大佬们 接下的路怎么走啊。。。
    坐等答案

网友:
看电路图与点位图

网友:
怎么个看法
比如说怎么叫  能看懂电路图  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啊

网友A:
分析每张图纸的起点到终点

网友:
现在才开始的学习难度比以前的大多了,关键是看电路图这一部分大多数机子都没有图纸了,行业走下坡路厂家也开始封图纸即使有也没有元件标号了;点位会看没图纸好多时候也是云里雾里,它认得我我却认不了它。

网友:
等 着头发变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每张图纸的起点到终点

谢谢啊   稍微有点思路了

网友:
建议报名下迅维的相关课程 系统的学习下 受益大 见效快

网友:
先报迅维远程,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去实地

网友B:
下一步,时序,数据手册,大部分芯片的引脚定义,还是先报个远程吧,自学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时序,数据手册,大部分芯片的引脚定义,还是先报个远程吧,自学太难了

嗯嗯 我先沿着这些思路走一走 看看能不能有点收获

网友:
能够看懂图 有点基本的电子基础 外加实战维修 就可以了!笔记本主板不是很难 的 ,悟性高的一个把月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