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15ISK,NM-A541开机无显,简单维修

楼主(2020-05-13):
机型:联想Y700-15ISK
主板:NM-A541
故障:开机无显

         接用户一台Y700的机器,上电流表测试,能正常触发,有两次电流跳变,光板查至1.35A。

         第一反应是BIOS问题,论坛下载2个,刷上去情况一样。遂基本排除

         从电流跳变情况看,感觉是挡在内存处了,换根内存试,仍不行,内存换别的机上测,是正常的。

         量各电感电压均有,不过在测量到PL702时发现问题,图纸上看此电感输出为+2.5V_VP,实际输出为0.9V,此供电只有一个去处,内存槽。

断电量阻值,二极管档有300+,断开PJ703,上电有2.5V出来,怀疑是PU702(SY8032ABC)坏,带不起负载,料板上找一个拆下,换上后上电,仍然只有0.9V,从PJ703加电,加到1V左右即有2A的电流了,把电流限制到1A左右,在背面摸到有电容发烫,外观看,此处的PCB有明显的变色。拆掉电容,再上电,2.5V正常了,电流也有了更明显的跳变,接屏测,已经亮机。

此故障很简单,顺藤摸瓜的事,由于电感均有电压,有时可能会因疏忽大意而产生误判。

网友:
楼主查问题非常仔细,值得学习

网友:
电容不装没有影响啊。。。

网友:
4代的内存多了一个2.5v供电

网友:
不装没影响,小滤波电容

网友:
其实想的复杂反而会进入迷茫

网友:
电容不要就是  没得影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细心是决绝问题的根本,不然可能又要走弯路最后可能机器都修不好

网友:
胆大 心细  成长快,,,,细心耐心,,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哈哈 楼主还是比较幸运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 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 经验

网友:
断开PJ703,上电有2.5V出来,这个时候就能诊断是后级有短路,可以烧鸡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进液的,导致小电容短路,但是阻值也不为零,难找

网友:
电容短?应该打阻值能看出来啊?

网友:
电容一般不装都没事

网友:
这类故障,还没遇到,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心细,可以天天收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