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20170重装 WIN10,不是灰屏就是蓝屏,有遇到的吗?

楼主(2020-05-14):
灰屏时按大小写有反应,强制关机 开机还是一样。

蓝屏提示“
你的电脑出现问题 需要重新启动,我们只收集某些错误信息,需要重新启动 0%”然后反复重启

MacBook Air 13寸 2017年,boot camp 用的是 6.0.6136,系统 用到是“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x64_dvd_6848463”,装了N遍了,还是不行,搞一天了,头都打了,现在是下半夜了,求支援

网友:
进苹果系统里连无线,用bootcamp装

网友:
进苹果系统重新安装   换个winds文件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前几天买了台新的,装windows也是装不下去。。。。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是进水机修的主板,而且我的这个机器还有个神现象,如果不接触摸板、无线网卡或小板排线三样中的任何一样就能正常进系统,试了N次都这样。全接就进系统蓝屏报错。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打完驱动这样吗,换个版本。

网友:
装苹果也有问题吗  可能是硬盘吧

网友:
很大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温控电路     我遇到1534就是这样  还有点慢  就是温控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居多,加焊应该能解决

网友:
安装方式都不说  都以为你是硬件问题呢     用bootcam安装  一般都不会蓝    直接安装的很多都蓝屏  具体情况呢?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用因为你啥都没说

网友:
win10的版本问题,用OS系统下载安装到U盘就不会蓝屏了

网友:
用最新版本的W10镜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