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 Siri 录音、免提不可用维修案例

楼主(2020-05-14):
  【故障现象】:Siri用不了 录音找不到设备 打电话免提灰色。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iPhone 7P 故障机,没有故障描述,实测发现打电话免提是灰色的,Siri用不了 录音也提示找不到设备。

  iPhone 7P有一个通病是大音频芯片底部脚位摔过之后容易掉点和虚焊,这台机的几个故障都和大音频芯片有关,基本可以直接判定是大音频芯片的问题。
直接450度快拆取下大音频芯片,清理焊盘之后发现并没有掉点的地方。

  那应该是大音频芯片虚焊或者本身损坏了,尝试将芯片重植后装回去,测机发现各功能已经正常,确认是大音频芯片虚焊导致的这几个故障。

  测机半天没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虚心点,,要不楼上发点有料的!!!多谢楼主!!

网友:
这个直接加焊大音频就行了

网友A:
861D拆芯片 450度风量调多少,还有就是大一点芯片,用多少温度和风量合适,比如硬盘,还有小电阻电容之类的,能教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1D拆芯片 450度风量调多少,还有就是大一点芯片,用多少温度和风量合适,比如硬盘,还有小电阻电容之类的 ...

同型号的风枪温度风速都不一定完全一样,别人数据只能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1D拆芯片 450度风量调多少,还有就是大一点芯片,用多少温度和风量合适,比如硬盘,还有小电阻电容之类的 ...

温度500快速拿下      大芯片换大口

网友:
快速指的是几秒以内?

网友:
个人习惯刮开补线 焊盘不刮掉 补上线增加点强度 避免不必要的返修

网友:
应该会返修,通病的,虽然不断线,但是不代表没事,老司机应该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