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鸡儿u盘,不能做系统,只能存

楼主(2020-05-14):
这个鸡儿u盘,不能做系统,只能存资料。。。。

网友:
淘宝继续购一个

网友:
就想说台电这个u盘不能做系统了,咋了?还有,我发布的是维修专题吗?

网友:
好好看看这个那几个字写的啥。反正问问题也没有回答

网友:
为啥不能做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就用它不能做系统,无论是gpt还是mbr都无法启动

网友A:
你是重庆的吗?这个维修圈我看就这几个人在发

网友:
你不会是在u盘里做了windows系统吧

网友B:
台电U盘,只要是U盘都可以做pe的,只是你方法不对,不行就找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电U盘,只要是U盘都可以做pe的,只是你方法不对,不行就找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吧

说起你可能就不信, linux的dd 还是 微pe 还是啥都不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重庆的吗?这个维修圈我看就这几个人在发

现在很少干维修的了,除非b站有个维修厮还靠视频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少干维修的了,除非b站有个维修厮还靠视频挣钱。

能存,表示能写入,做系统是先要格式化再写入,你试下格式化,然后再到电脑打开,如果格式化后重新打开,之前的内容还在,说明主控坏。
我遇到过。
要重新开卡。

那 厮 ,你认识?
貌似靠视频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