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矿用的显卡1.8v没电修好后还是不正常,求大神支个招

楼主(2020-05-14):
挖矿用的显卡1.8v没电,1.8v修好后还是不正常,显卡驱动显示感叹号,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矿卡被刷过BIOS超频的,估计显卡硬件ID变了无法驱动,可试试刷回匹配BIOS

网友:
查显存,查BIOS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看看 错误代码是多少 是不是显存有坏的

网友:
显卡修的少

网友:
按2、3楼的做,还有打阻信号线开路的直接干吧,还有信号耦合电容也要测一遍。

网友:
我有一个同样挂叹号的卡,报的是资源不足错误

网友A:
刷会原版BIOS就好了,或者打挖矿显卡补丁

网友:
BGA一下GPU  试一试

网友:
感觉显存有问题

网友:
矿卡都改过BIOS,需要刷回原版BIOS,或者找对应的矿卡驱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会原版BIOS就好了,或者打挖矿显卡补丁

这是n卡啊,你说的是a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