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下LXM-L17AB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这个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0-05-14):
ZD901这个二极管上标的75  66不知道用什么代换?这个二极管直接反向导通了,现在显示器电源灯不亮黑屏了,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A:
打错了,应该是ZD9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应该是ZD904

跑下线 看干什么用的管子  看着板子都变色了  设计余量不够

网友:
曾经我试过代换但都失败了 发的原装的就可以

网友:
ZD是稳压二极管,D才是二极管。看电路两路正极都接它有点费解,还真没见到过,通常做输出电压保护后级用,可你这个郁闷了。

网友:
7.5稳压管。必须装,不装有些机子电源不正常。

网友:
这个不要也可以

网友:
在电源板中找那种玻璃管的二极管代换可以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可以不用,是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