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主板,无复位有时钟,奇怪

楼主(2020-05-14):
无CPU供电。PCIE的11脚无复位电压,13和14脚有时钟信号。 vr-rdy无信号,pwrok信号正常。测试把isl95836芯片18脚接地电阻拆了,有CPU供电输出,换过这个电源芯片了还是一样。IO芯片的电压检测脚都是正常的2.0V。求接下去的思路。

网友A:
95836的pG一般是所相连的3904坏

网友B:
我也遇过相同的板子相同的问题,换了好几个95836,还是不好,有开启信号,SVID电压有1、05伏,打值和CPU应该没有断线,没有示波器,想应该是没出SVID波形。最后放弃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反馈电路有问题?CPU核心供电的反馈太多了,不好查。 哥们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

网友:
看明白一些,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836的pG一般是所相连的3904坏

你说的是连接pg的三极管吗?

网友C:
B75我有好几块放着放着就坏了,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量VRMPWRGD CPUPWRGD PLTRST#  CPURST# ,看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75我有好几块放着放着就坏了,真是奇了怪了

对,我也遇到过,放着放着就坏,而且就坏南桥。吓得我都不敢收B75了,收来就得装机箱里,装好了就不用担心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过相同的板子相同的问题,换了好几个95836,还是不好,有开启信号,SVID电压有1、05伏,打值和CPU应该没有断线,没有示波器,想应该是没出SVID波形。最后放弃了。

发出SVID是需要CPU收到桥的H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出SVID是需要CPU收到桥的H_PWRGD

你说的是PROCPWRGD信号吧!这信号有,而且拆掉18脚的电阻有vboot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也遇到过,放着放着就坏,而且就坏南桥。吓得我都不敢收B75了,收来就得装机箱里,装好了就不用担 ...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