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应该是通病ga-b150m-d2vx

楼主(2020-05-14):
故障现象为开就断

示波器量到vccio有vccsa没有

直接拆dcq2  我这边遇到很多台全都是一样的问题,把管换掉也可以,自便了

网友A:
Dcq2未标明,懂得应该一眼看的出来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Dcq2未标明,懂得了

网友:
这板子还有好多的故障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B:
这个也不算通病吧,帮网吧修了一批,主要是那个地方进灰受潮,把开启管一拆就行,你移电阻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算通病吧,帮网吧修了一批,主要是那个地方进灰受潮,把开启管一拆就行,你移电阻干啥

电阻是我老板移的,他开始没修好,拍照时候没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q2未标明,懂得应该一眼看的出来了

不懂,

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华硕就经常会拆掉cpu附近的小管

网友:
vccio和vccsa是什么电压,是CPU需要的吗

网友:
留个记号,遇到了注意

网友: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VCCSA受控于VDDQ和VCCIO的这一路废了,不影响时序一般改下问题不大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下次直入主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DCR6开路了吧

网友:
修到过,,也是这个问题。。。。。看来是通病

网友:
学习机会来了

网友:
有一块,,,我看看去,是不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