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85-IE35 CPU_VTT无电压

楼主(2020-05-14):
MSI B85-IE35 开机反复断电,量电压CPU1.7v,PCH,1.05v,各电压都有,就是没有CPU-VTT。查点位各电路图,好像是CPU发出,请问老师们,什么条件才能出CPU-VTT。R228电阻板里是无装的,

B85-IE35-7820-1.0(00017967).pdf

里是密码

MS-7820-1.0 点位图.cad

网友A(2020-06-29):
查一下芯片U5的工作条件
H VIDCLK /VR HOT
VCORE PHAE1 /VCORE PHASE2/3
VIDOUT /VID ALERT
BOOT1/2
VR EN/VRHOT/这些信号有没有
以及IO的CPU_VTT/CPUVCORE
SMBCLK等信号,还有1.05me/1.8PCH/.1.5
有些主板需要PCH1.05ME出来之后才会开启V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芯片U5的工作条件
H VIDCLK /VR HOT
VCORE PHAE1 /VCORE PHASE2/3

谢谢,我等会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