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一下帖子,给新手朋友说怎么测量

楼主(2020-05-14):
水一下帖子,给新手朋友说怎么测量cpu供电电压。
   很多朋友说买一个假负载,量vcore,其实不需要那么麻烦,并且供电不足的话(少了一个12v针脚,比如电路板断线),假负载也量不出来。
    测量方法:直接在板子上cpu,观察周围电感电容,然后把板子翻过来,测量电容正极的电压,可以直接把俩表笔接在电容俩极上。

网友A:
CPU供电不是直接测电感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是直接测电感就行了嘛

万一俩电容一个坏了呢,另一个不能蓄能,电力不足呢。量这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