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THINkPAD S2从不开机到报错,这款机怎么写号?

楼主(2020-05-14):
    求助联想THINkPAD S2换的剪版EC,剪版EC。但修好机后出现下图中两个报错。上论坛发现有位大佬的换了EC也是报错,但他的搞好了,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669-1-1.html。我自己弄了写号软件发现按ESC进不去写号模式,试过用其他thinkpad小黑机可以进。
    两个疑问:1、是不是这款机不是按ESC进入?2、是不是我软件不对,这机要用其他写号软件?

网友:
用ufi进应该可以吧

网友:
修改bios刷bios好像行吧

网友:
联想售后有专门的刷主机号软件,我之前的貌似被我删除了,貌似进DOS模式刷的

网友:
好像有的刷号软件不能用uefi引导进入,换过一个x1tablet的板子,也是刷不进去

网友:
杂牌ThinkPad搞死人

网友:
刷号软件  插U盘启动直接进的

网友:
是的,也遇到过刷号软件进不去,后换同主板的EC就好了

网友A:
写号的U盘在其他机器上成功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号的U盘在其他机器上成功过吗

其他小黑机成功啊

网友:
对于新机器,一定要选择C0.以前的老机器选20.之前我就是没注意这个,一直选的20.在这里我走了弯路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48178-1-1.html,这个帖子里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F12进DOS系统刷号,售后的。这个用工具刷很简单

网友:
估计还是程序的事儿 进系统刷吧

网友:
我上次也没弄好  联想售后都写不进去  估计得找到EC里密码芯片的脚位 写资料进去 前提是有个一样的机器 能把密码芯片的资料读出来才可以  麻烦

网友:
怀疑SN能信息不是单独由EC保存 BIOS里面呢?或者有个校验的 像苹果T2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ec后报错,还好客户好说话,,能进系统就没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