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换后盖后面容不可用

楼主(2020-05-14):
苹果X换后玻璃换完美没重启前都是好的,就是闪光灯显示温度过高,重启了一下前后摄像头都用不了,面容用不了,拆开看了扣了几下座子换还不行,装好给顾客又可以照相,现在面容不可用。哪位大神知道是面容坏了吗,修复的几率是多少,150度拆的。

网友A:
如果开机的时候手碰到点阵了,修复几率基本为0.如果是拆断排线,修复几率很高

网友B:
现在都是激光打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机的时候手碰到点阵了,修复几率基本为0.如果是拆断排线,修复几率很高

没有,手没碰点阵,后盖拆完还可以用、重启后就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激光打后盖

激光机太贵了

网友:
激光机要多少钱,,,不是大批量的应该都不会买吧,,慢点除小心点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有同行有啊,拿去打

网友C:
这种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我也碰到几台,无缘无故的就不行了

网友:
150度差 需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我也碰到几台,无缘无故的就不行了

不能长时间对着一地方吹,必须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