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70Ti可以正常

楼主(2020-05-14):
七彩虹GTX1070Ti可以正常识别,驱动正常,不显示,黑屏

网友A:
不显示是怎么测出驱动正常的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也会这样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也会这样黑

600瓦电源。不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是怎么测出驱动正常的

借助共730副卡  反正可以插两个卡

网友:
鑫谷600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