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3V DABKLMB1AA0 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20-05-14):
百忙之下抽空发个帖子,希望能加分升级用户组,非常感谢各位大神机器型号及板豪如题!!!故障是待机0.189电流,3.3v和5v芯片发烫。
主板测量了一遍没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没点位没图纸只能凭着经验去修了。
发现3.3和5芯片的第脚电压只有2.0V(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所以假设它是LDO电压)
(镊子指着的地方)

断开后继之后电压正常,3.3V,说明是后继短路引起的,没点位没图纸只能摸索了
烧鸡大法烧后继发现一个三极管发烫
(镊子指着的地方)

很可惜,问题不是它引起的,只能再断开这个三极管的后继继续往下烧鸡
又发现一个地方发烫,如果没判断错误的话这个是LID磁性管
拆了之后还是一样待机偏高
(镊子指着的地方)

量不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把镊子指着的一颗小电容敲掉,机器待机正常
机器修复(特别提醒,板子是量不到有明显的短路)

很多机器很新款,找不到图纸资料,只能靠经验去摸索
各位大神,维修不易,求加分,谢谢

网友:
DABKLMB1AA0 点位图

网友:
编辑删除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后继电容短路的 很少遇到 大段的倒是不少

少?那是你修机太少了吧?

网友B:
这个维修方法不错,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C:
找我有免费的点位图

网友:
3.3后继电容短路的

网友:
思路讲的不清晰

网友D:
“量不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把镊子指着的一颗小电容敲掉,机器待机正常”     请问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的呢

网友:
需要手把手的教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不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把镊子指着的一颗小电容敲掉,机器待机正常”     请问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 ...

烧机,分段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方法不错,摸着石头过河

对,就是这样。还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懂我的思路。有些人回帖说我思路不清晰,依我看是他们的理解能力有待提升

网友E:
加分鼓励楼主,有空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我有免费的点位图

您可以分享出来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鼓励楼主,有空多发帖

谢谢版主大人的支持,最近太忙了,发帖也是匆匆忙忙的简单的描述

网友F:
楼主怎么就知道这个电压2v就是不正常的呢?有些基准电压也有2v 的,或者其它的一些脚位也可能有这个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就知道这个电压2v就是不正常的呢?有些基准电压也有2v 的,或者其它的一些脚位也可能有这个电压呀 ...

你没看清楚我说的吗?我说假设它是3.3,通过断开后继来确认,芯片发出来的就是3.3..要看清楚文字,要理解文字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是不是要在线看的?

网友(2022-06-02):
不错胆大心细 学习了

网友(2023-10-02):
根据楼主描述,查找点位电路图,应该就是TC1短路(TC1是最后一图中间最靠下的黄色元件)
感谢楼主分享,有学到了一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