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Z 笔记本不进系统

楼主(2020-05-14):
接修一台X550ZE笔记本,不能进系统,开机直接到BIOS界面,BIOS里能看到硬盘,换了新硬盘能在PE里GHOST系统,重启解压就定住了。查过数据接口和硬盘供电正常。看到SATA CALRP不知道是什么用是否和故障有关,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看看这个SATA CALRP是什么用处的,电压是多少正常。或是桥挂了,218-0844012的桥。主板桥很烫,CPU和独显位置也很烫。

BIOS刷过了,系统客户原来就是WIN7的,说是本来用好好,突然进不了

网友:
不能进系统,这是,很多原因的吧,BIOS搞过没有

网友:
做win10看看,有的不支持win7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呢。风扇,散热器铜管。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BIOS刷过了,系统客户原来就是WIN7的,说是本来用好好,突然进不了

网友A:
你把网卡去掉了!无线网卡和板载网卡!先取掉无线网卡,再去掉板载的,你就知道了!我前几天修过一个本子就是这样!

网友:
插个启动盘试试,如果直接进U盘,那么是硬盘有问题,如果还是直接进BIOS,把主板电池扣下来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看看

网友:
现在桥烫正常的,模式改了没

网友:
把键盘排线拔掉,外接一个键盘试试看,有可能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新款笔记本,好多新款笔记本不支持ghost,再说新款好多也不支持win7

网友:
换硬盘或测试下硬盘有没有问题,BIOS设置检查下有没有问题,换个版本系统重新做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设置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第一台GHOST死活装不了清装没问题,第二台清装都会死机AMD的忘记什么桥了直接换桥再清装就好了

网友:
经过询问客户说是本来用着,出去转一圈回来就这个问题进不去了。估计是桥高温内部问题。CPUFX7600 独显,换板子价格奇高。最后报了换桥价格,客户放弃维修,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网卡去掉了!无线网卡和板载网卡!先取掉无线网卡,再去掉板载的,你就知道了!我前几天修过一个本子就 ...

裸板带屏测试,没接无线网卡和键盘

网友:
把有线板载网卡芯片焊下来!试试!用手摸网卡芯片试一试

网友:
有的不支持win7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SATA_CALRP信号我也不知道是啥信号  不过好像是连接到桥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