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小7无5.7v显示电压输出会是那坏了

楼主(2020-05-14):
请问小7无5.7v显示电压输出会是那坏了,换过u3703,有6V输出,但5.7v没有请大师指点怎能修,机器是进水的

网友A:
实测D1,B2有5v,b3.b4有6V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回复,指导可以付费的

网友B:
你拆下来测阻值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来测阻值没有?

测试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D1,B2有5v,b3.b4有6V

找到通路 然后看下哪里没有哪里有   看看是哪里断  不行就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D1,B2有5v,b3.b4有6V

有一些是板层断线

网友:
测座子上的EN升压开启信号有没有断线,没有断线更换显示座

网友:
显示座有些阻值OL的通路小元件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