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80 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0-05-14):
板号  NM-B421
机器拿来已无电  说不充电   用我的 适配器 测试  无反映 (没有用一直显示的电流表  是直接插的 USB-C 电流表  耽误事了!) 电流表都不显示
拆机 万用表测  电源口过来的  +VBUS_CONN   跳动  最高到1.1V  怀疑有短路

为了防止扯皮  我先考虑把机器充点电   测试一下
跳过 USB-C 电路   量 充放电 输入 vsystem2  没有短路   直接飞线 充电

可以正常充电   测试机器确实能开机

下一步我就来找找哪里“短路”了

一看 这个机器的PD 协议控制芯片是个5V供电

是这个芯片产生    测量 都无短路   此时不知道PD充电的奥妙  准备瞎干
为了验证我觉得可能“短路”的想法  飞线大法上

直接在 U4305 输入端 外接5V
电流正常   输出正常   PD控制芯片 得到 5V  也能正常输出 LDO_3V3
开始 怀疑  CC信号线 问题   打值正常
我开始觉得 应该是  CC 通讯出现异常   顺着接口CC信号线 发现进入这里

打眼一看 应该是一头进一头出   查下资料是 CC 信号线过压保护芯片
输出口打值 正常
测波形 不断的有波

输出口无波
看来这个保护芯片牺牲了
拆芯片 飞线过去

插电  5V正常  升压20V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芯片坏了   CC信号还有保护二极管,但没有接, 考虑到 到处都是 USB-C 的充电器  指不定就拿一个捅进去了,  把PD控制烧了  我就不好办了,还是 定片芯片换上吧。

修完发帖连带回味一下  还是技术不行呀  绕了一大圈
总结一下:
USB-C 插入时充电器会短时间输出5V  如果CC通讯不正常 就会关闭  然后再输出
我那种供电稳定才显示的电流表 一直没有显示  就没有办法 看到 这个变化
一定要有一个 一直显示的  电流电压表  PD  USB-C 充电器
如果买个高级点的 USB表  连CC信号都能检测 也许就更好了

网友:
技术可以的,胆子大

网友(2021-08-09):
很多新东西,慢慢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