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坏了,只有点位图的。怎样判断是P沟道还是N沟道

楼主(2020-05-14):
一般P沟道是充电电路的吧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一下 D S级 红笔接S  黑笔接D 有几百的阻值就是N管,相反就是P管

网友B:
点位图还有其它mos,不会偷卷吗?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一下 D S级 红笔接S  黑笔接D 有几百的阻值就是N管,相反就是P管

管子坏了怎么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还有其它mos,不会偷卷吗?对比下

其它mos管不一定与它一样吧

网友:
以前是保护隔离多用P沟道,现在好多是用N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mos管不一定与它一样吧

对照点位不会区分了吗?

网友:
没型号吗

网友D:
MOS管有型号,如果烧糊了就看下充电芯片是用什么模式

网友:
看pdf最简单

网友:
看不到芯片丝印么?

网友:
随便换一个 试试

网友:
管子坏了有型号 按照型号查下就可以判断沟道了

网友:
这招可以。今天上错了类型,绕了半天弯路才搞定,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有型号,如果烧糊了就看下充电芯片是用什么模式

谢谢,你们方法很好

网友:
红笔接S黑笔接D有几百欧的阻值就是N管,相反就是P管

网友E:
把管子拆掉直连   看G级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管子拆掉直连   看G级多少v

反向加压  看G才是根本

网友:
都是人才,有的点位上就能直接看到型号,或者看丝印再问下马云的那些手下,而且现在N沟道的占大部分

网友:
点位图上不是有芯片的型号吗,然后去百度搜芯片的pd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