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这个啥,用刀翘掉了,不想买

楼主(2020-05-14):
cpu这个啥,用刀翘掉了,不想买开盖器。洋垃圾,还管用吗?主板也坏了

网友A:
这是普通 用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普通 用户吧???

没有办法,第一次用刀割cpu盖,老cpu放主板上,直接掉电,这个放上去,还能转一会,还有pci复位

网友B:
直接加点散热膏,加上盖子再压散热器就好了,笔记本不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点散热膏,加上盖子再压散热器就好了,笔记本不都是这样的

右面4个黑色的掉了一个,我放cpu座上,插上内存pci还有复位

网友:
笔记本的哪有盖

网友:
抹点硅脂,加个台式机风扇就能装主板上了吧

网友:
是的,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