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4):
这个
是信号测试点么,信号怎么测量好坏,焊盘脱落了,这个点连着一个电容,现在电容掉了,焊盘也掉了

网友:
开机 开关

网友:
pwr_sw 开机信号 你找下这个信号的其他线路 看看有无上拉电阻 测下这个电压现在是多少V

网友:
底脚挖出来飞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