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 板号LA-7988P 不触发到掉电

楼主(2020-05-14):
     今天接同行一台联想G580笔记本,拿来说年前修过,没怎么用,今天不开了机了!! 叫他先放这...心想即使年前修过,现在这么久了,也过保了(才不管你有没有用过,修好放着不用也不是我的错),同行走了,晚点拿出来看看,接电流表没任何反应,拆出来看看吧,后盖螺丝乱打的,键盘螺丝用的大号的 直接拧不出,不像我的风格...
   拆出板来,也没有哪里有明显痕迹,只有bios动过!  网上没图纸,听说和G480一样,下了份.接电源测公共点19V有, 3.3v 5v 没
看芯片RT8205E,测量16脚 有19V
8脚 17脚 1 3 6脚都没...直接换个芯片试下,从S400上拆了一个供电芯片,换上.有待机了0.04 一会就0.03  直接开机电流有跳变了,清理风扇,准备收工.把主板装进去,心想还是接个屏点亮一下,哪知电流跳到0.82左右就掉电了,不会自己开,要拔掉电源,重插电流可以再上去,再掉....
想想会不会是待机芯片不行,再找找...实在 找不到,看有说和51125通用,只是18脚不同..不管了,先试试,换上待机0.02 0.01 满怀希望,以为正常了,结果涛声依旧..逛论坛,有些掉电是bios问题,下了几个刷上,还是没用. 不插内存也掉, 不上CPU也掉,电流可以跳几秒就掉了,掉到待机,不能再次触发....要重拔插头 才可以再次触发....
   这种情况是不是哪里有短路保护了啊? 测量各电感阻值正常,电压都有,就集显电压没有,集显是亮机后才出的,现在没有也正常! 这种情况不知道还要测哪些点呢??

网友A:
各个条件都测下,另外要换一颗CPU试一下,因为别人拆过,懂的嘛

网友B:
这时候该上示波器了

网友C:
cpu真正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真正供电没出来吧

出来了,都亮机了一下 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条件都测下,另外要换一颗CPU试一下,因为别人拆过,懂的嘛

换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该上示波器了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