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每日一问 004

楼主(2020-05-14):
哪位大佬  能把  门电路 用小白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一下

网友:
有大佬出来教一下吗,我也想学习

网友:
很简单,记住与门和或门就行了,与门就是相与,我与你的意思,缺一不可,就是两个都为高才输出高,缺一个高就输出低,或门就是或者的意思,要么你高,要么我高,只要一个为高就可以输出高,反之两个都为低就输出低,剩下的更容易,同门就是输入输出同向,输入高输出就高,输入低输出就低,非门也是输出输入相反就可以了,至于与非门,或非门就是把与门非门,或门非门结合在一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