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电压不正常,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0-05-14):
迪优美特H75A,停电来电后无法点亮,拆机发现按键板排线烧毁,炸了一颗丝印为SV4的二极管,测量前端,发现电压异常的高,达到70多v,但这个电压不是每次都有,一般是11.6v的正常电压,偶尔会出现高电压,这个电压是一个MP1430DN的芯片给的,测量输入端也正常,能确定是这个MP1430DN的故障吗

网友:
红笔接地,却量出了正电压,想想,再找找问题

网友:
这样的机还有修头么,直接换板啊

网友:
70V应该是LED背光恒流供电的,这个电压有,应先检查背光灯LED是不是有短路,可以外接LED灯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