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楼主(2020-05-14):
手上一块GA-Z77-DP3主板,故障按下开机按钮,风扇轻微转一下,就没反应了。测量,发现主板电池电压很低,换上新电池后,测量电池电压被拉低到1.1V,测量了,电池相关电路的元器件,均未发现异常。是不是南桥挂了?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重点查VBAT相关电路.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A:
确帅南桥挂了。我把南桥下了,然后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2020-08-09):
引用 网友A:
确帅南桥挂了。我把南桥下了,然后电压就正常了

其实不用拆也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