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说量一下cpu复位信号啥的

楼主(2020-05-14):
有些人说量一下cpu复位信号啥的需要示波器。耳机加手机管吗?感觉买了用处也不大,又不玩波形啥的

网友:
感觉没有,我的放了几年了,很少用

网友:
我感觉也是,毕竟修主板最烦有复位,开重启的,找信号太难,没有图纸的话根本找不到

网友:
买一个吧,或者买二手的,100MHz的就够了,没钱就70MHz的,500MSa采样的就行了,暗病问题不好解决还是得靠示波器,

网友:
能问你一个贼鸡巴尴尬的事情吗,复位信号他是不是就是线往上跳一下?我有一个单片机做的1m的,就想量复位信号。毕竟有时候主板有电压也不是复位。

网友:
模拟二手的现在很便宜,就是重一点,国产的数字的现在也不贵,来一台吧

网友:
你这样想也行啊,查简单问题可以通过万用表,晶振也可以通过看电压来判断问题,但是特殊情况就不好判断了,比如说频率不稳,频率飘,还有就是上电的时序只能通过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