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无服务 疑难杂症

楼主(2020-05-14):
苹果7摔机,无服务无基带,测量小射频坏,
换了一个新的,顺便把基带电源线飞了……开机就是这个不插卡无服务无sim卡会跳,
然后又把大射频,基带cpu,时钟,包括基带cpu旁边电感全部重做, 顺便把基带电源又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现在是有基带,有串号,插卡一直无服务。串号是一会有一会没有,相当于在跳……
修的没有头绪,有见过次故障的吗?

网友A:
还值得修吗?修好了也修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值得修吗?修好了也修烂了吧?

只是基带问题,最后退机了,

网友B:
哈哈哈,你怎么把功放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你怎么把功放漏掉了

修的太累了,最后报的搬板价,同行不修了

网友:
首先应该测量一下电压,是持续还是断断续续,还是干脆没有

网友:
板头上那俩分级接收没换一下吗?

网友:
RFFE总线上的元件都会导致跳卡  挨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