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系列打印机打印速度慢的问题(维修日记三)

楼主(2020-05-15):
       最近没有电脑维修可以写,就来写打印机吧 ,我们也是生意不好做,都开始像多方面发展了,只要客户需求、信的过,汽车、电视、电话都可以修。搞电脑维护行业都是农民工了。所以,为了充实自己,我才知道迅维网。不懂的,我就看帖。呵呵!    今天,修了一台HP1020的打印机,打印速度慢,1分钟大概是3-5张纸,正常速度应该在10-12张(试用过的旧机子),新机的参数是14-15张。我就判断,是进纸传感器出了问题,以前修过多台,也理解的这个工作原理,进纸离合器阀工作放开齿轮--》搓纸轮旋转进纸--》纸张进入后--》进纸摆臂轴离开进纸传感器--同时进纸离合器阀也准备归位--》纸张离开--》进纸轴摆臂轴归位阻挡传感器--》又开始重复以上的动作。像这台的打印速度慢,机子用了很多年的,可以考虑只有几个地方 ,1.进纸轴摆臂轴和传感器2.定影组件3.主板4.硒鼓。所以,先换硒鼓还是一样的,再拆机子观察进纸轴摆臂轴和传感器。发现进纸轴摆臂轴三角尖磨损严重,已经磨平了,果断用打火机再做个三角出来,这个三角是力学原理,没有这个点点,回位变慢(方法自己去理会,只要适合自己)。直接试试机,发现打印速度回到10张以上。我也就不去折腾了,装机给客户送去。(毕竟老机子了,客户也不会太多要求,不像电脑,没修全面就不行,客户面前不好交差,打印机只要修到客户可以接受,就可以,毕竟不是新打印机,不是来搞保养的,
     提到这里,我们经常会碰到一种卡纸的情况,比方说打印一个文档,打到最后一页就卡纸或者打了第一张,第二张就卡纸,一般就是进纸离合器阀被粘住了,它就不会回位,搓纸轮会直接开始工作。清理干净胶,然后用医用胶布垫高(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垫高小铁片就可以)
     最近才注册迅维网,对电脑维修才开始深入学习。提点自己对打印机认识,跟大家交流一下。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谅解。

网友:
高手,理解深刻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A:
凑热闹

搞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可以可以。理解的不错。
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传感器
第二个原因定影出纸传感器摆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凑热闹搞个图就更好了

图发了 就是那个摆臂 三角尖尖  下次有细图 在发给你

网友(2020-06-22):
学习不分年龄,谢谢分享

网友:
我们公司HP1020 佳能3000 2900 这几种机器经常碰到此种问题, 多数是进纸传感器的塑料件磨损造成的,  我的做法是哪热熔胶将磨损的位置补上, 然后外面粘多一张透明胶带,  比较耐用,  0成本修复,这里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进纸离合器阀清理干净,没有垫东西就没管了。。貌似也没有事。

网友(2020-08-02):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1-03-13):
谢谢分享,高手,高手。

网友:
分析的不错了

网友(2021-04-28):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是弹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