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 震动坏 重新换了一个 有时候震动 有时候不震动

楼主(2020-05-15):
不知道哪里问题 是不是必须写原码进去,才能正常使用 ,有换过的经验谈一下

网友:
分版本的 老铁

网友:
这么恶心的,现在很多配件上不通用太麻烦了

网友:
看震动 后面型号数字吗 具体怎么区分呢谢谢

网友:
震动还分版本!!这也太坑了一点吧苹果公司!!想Q想F了!!

网友:
现在只有指纹震动正常 其他震动有时候有 大部分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8代震动好像是有十几种型号,具体哪几种通用就不清楚了

网友:
涨见识了,向苹果致敬。

网友:
主板电感坏了

网友:
重新写震动码就好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说法,震动还有分版本

网友:
应该是 没有原来震动码 原因

网友:
有的不用写也可以,有的写了也白费,碰

网友:
据说2网的和三网混用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解决了 重新写了震动码 现在好了全部震动正常 苹果8之后更换震动 需要写码

网友:
重新写震动码

网友:
真佩服苹果的这种操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重新写了震动码 现在好了全部震动正常 苹果8之后更换震动 需要写码

涨见识了……

网友:
鎸姩鐮佹

网友B:
正在学手机维修,请问下怎么写震动码?  和修电脑主板刷BIOS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手机维修,请问下怎么写震动码?  和修电脑主板刷BIOS一样吗?

一样的 就是写代码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7代 淘宝卖家远程写的震动码 震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7代 淘宝卖家远程写的震动码 震动正常了

怎么可以远程写码

网友:
请问老师,写震动码,需要啥装备?